柴油叉车尾气在车间滞留如何处理?

楼主(2006-12-19):
车间(较大)物流以叉车为主,以前一直用电瓶叉车,后高层购买四台柴油叉车,24小时在车间搬运,尾气滞留,加上印刷纸粉较大,空气污浊,对员工身体不利,想解决此问题,各位给出个点子,造福千余人,功德无量啊。

网友A:
`做抽风换气啊!还能怎么样啊

网友B:
对,安装排气扇,通风.

网友C:
安装进排气扇,通风

网友D:
换电瓶叉车,哈哈

网友E:
做抽风系统。。

楼主:
抽风系统? 没有经验,请讲详细点。

网友D:
抽风系统?成本很高的

网友F:
车间四周装吸烟管道,根据长短体积放几台引风机.

楼主:
有石膏板吊顶,吊顶与屋面间的空间的四周都装有排风扇,有几个车间也装了吸顶排风扇。

网友F:
石膏板吊顶装吸风口,通过管道,引风机排到室外.排风扇风压不够.

楼主:
每个车间大约有1万平方米。     想和冬季静电消除及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综合治理,用定时喷雾,可以吗?

网友F:
定时喷雾可除尘,但无法除烟.

楼主:
烟和尘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漂浮在气体中的细小固体颗粒。对吗?雾就是漂浮在气体中的小液体——水滴。具有很大的表面张力,应该很容易和烟/尘结合,同时受自重降落。

楼主:
刚才做了个实验,在干燥多尘的房间扫地,在用加湿器对着扬起的灰尘喷雾,有一定的效果,用的是家用型加湿器,雾量单位时间内小,不知道加大雾量会否效果更好。对除烟用这种方法不知道是否有用。

网友G:
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想办法让高层处理。千把人的健康不是开玩笑的。目前我们国家的一些所谓高层,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经常会运作一下,全然不顾工人的安危和百姓的福祉,但如果千把人同时咳嗽起来,再高的层也会颤抖的,毕竟他的决策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如果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我想只能是用一个更大的代价去弥补一个更大的错误

网友H:
装送风与排风

柴油废气与粉尘比空气要重,建议将排风扇放地面上

网友I:
建议装排风扇让空气对流.

网友J:
还是用电瓶车好
柴油叉车加上上面这么多朋友的主意,那资金可比电动叉车贵多了
现在油还那么贵

网友K(2013-02-22):
安装一个进口的叉车尾气净化器,能净化90%以上的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