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产品:温度采集模块

楼主(2006-12-19):
本公司需要以下要求产品,如有提供,希望合作。
温度采集模块
要求:可以和下面的上位机以及温度探头通讯。上位机可以实时的从模块中读取n路温度值。上位机:西门子plc200 采集终端:ds18b20数字式温度传感器
联系方式:
郭先生
手机: 13426356045
电话: 010-64892541转206
email: guozongkui@126.com
shanji-200105@163.com

网友A:
这个......比较难...

楼主:
就是单片机编程和调试比较麻烦一点,我已经把]硬件搭出来了 但是公司马上要,所以只好买现成的了

网友B:
找模拟信号远程传输产品就可以,很多的,如研华等。

楼主:
模拟信号传输不够稳定,比如衰减,但是数字信号没有这方面的权限,我们的产品要求系统稳定,所以要求用数字是温度传感器,比如ds18b20,希望有相关产品的厂家和我联系

网友C(2007-09-13):
我公司就有现存的温度采集模块啊,有需要可以联系我www.yokei.com

网友D:
我们提供温度采集模块,联系人:李军伟 手机:15827037083

网友E:
要准就不能用模拟量,只能用RS485或232协议的
顺便说一下,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上位机和下位机,DOWNLOAD和UPLOAD的区别
比如:“上位机:西门子plc200”

网友F:
呵呵,以数字通讯的方式实现分布式的测控比较好。现场总线能大大降低系统的造价和布线。如果用我们的高性能IO模块就近测温,用PT100现场采集,是很好的解决方式。

网友G:
www.telbridge.com
0755-27832701
成工

网友H:
模拟信号传输可以通过V/F变送芯片把电压信号变成频率信号来实现无衰减传输,DS18B20输出的是数字信号,可以用单片机来直接控制DS18B20并读取其内部数据,然后再利用串口把单片机处理完的数据传送给PLC。其实整个过程很简单,多试验几次就行了,13562266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