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

楼主(2006-12-19):
现场配电系统中两台10KV变压器中性点与4台3.3KV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共用一接地网络.请教该系统是否合理.另整个电网零序电流的大小和分步情况是否存在问题.谢谢!

网友A:
说不好,但似乎应该没问题的。对于高压系统的接地方式,本来有两种方式:1是直接接地制式,即将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或通过小电阻接地。2是不接地制式,即该系统中的变压器可以不接地的。我以为,似乎采用不接地系统对电网零序电流会好些。

网友B:
因该接地!同意一二楼的,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但必须根据变压器的容量,选好接地电阻,不可过大.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可以,但必须根据变压器的容量,选好接地电阻,不可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