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动机空间电角度定义

楼主(2006-12-19):
请教各位:电动机空间电角度的定义是怎样?它与机械角度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
我们知道一个圆的机戒角度是360度.但从电磁的观点来说:转子在旋转时每经过一对磁极就相应地变化一个周期,即为360度电角度.电角度与电机的极对数P有关,即:电角度=机戒角度*P.
例:一台6极异步电机(P=3),因此转子转一周就经过3对磁极,交变3个周期,即:电角度=360度*3=1080度.

网友B:
谢了,让我也明白了。

网友C(2007-04-18):
很好,谢谢 电机56

网友D(2008-12-07):
谢谢 楼主了 现在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 楼主了 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