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问题

楼主(2006-12-19):
请问,电动机一般是用四极电机么,六极或更多的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电动机一般是用四极电机么'' 好象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A:
似乎应该搞清——极——的概念先。

网友B:
基础知识呀,极对数不同转速也不同.

网友C:
应该说常用的是2、4、6极,对应的同步转速是3000、1500、1000rpm,根据所拖动的设备选择。

网友D:
都常用吧。我们还用到20极的,获取低转速!!

网友E:
电动机没有用在那里的说法,要根据你的负载来选择,电动机也没有一般是几极的说法!

网友F:
就是好象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呀

网友G:
不过4极用的最多。

网友H:
n=60f/p,选取电机取决于速度的要求

网友I:
看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