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270不能上载工文件?

楼主(2006-12-19):
型号:GP270-LG11-24V
上载程序时,出现"在GP文件中不能装载信息".
但可以接收画面数据和内存堆数据也可检查GP版本.
应没加密
如何处理

网友A:
上载我没有用过。下载我用过。GP2000的,下载速度奇慢无比。我的画面才10来页。不知道它怎么做的?速度这么慢!

网友B:
程序在下载到GP270L的时候"上载信息"选项没有选中;
GP中无上载信息,画面程序不能上载;
so...无法解决.

网友C:
无法解决.如果你是30/50系列此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D:
您的软件版本!

网友E:
gp2500的能解决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