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哪位知道电焊机次级电流的计算方法啊!

楼主(2006-12-19):
求助:请问哪位知道电焊机次级电流的计算方法啊!

网友A(2007-08-06):
焊机的一次接线应选多粗的线?常用的交流弧焊机、直流焊机、CO2保护焊机等焊机,它们的一次电流怎么计算?总不能记死的吧,总得有个计算的方法吧?哪位高手说一下,先谢了。

网友B(2010-09-06):
电流=1000容量/电压

网友C:
电焊机铭牌上都有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