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V,BVR线径载流量的国家标准

楼主(2006-12-19):
各位高手BV,BVR线径载流量的国家标准在那能找到,现行的标准实在太多了,还有铜排的载流量.

网友A:
路过,不太清楚

网友B:
没有标准,不好测量,没有特别权威的。你看看电工手册、国际铜业协会们的推荐安全载流量,相去甚远!!

网友C:
应该是参考值,好象各个国家的推荐安全载流量有点区别,

楼主:
那国标的总该有吧!现在做配电箱的厂家能线径的选择太多,有的厂家16平方过100A,有的要35平方,但对于用户来说,他们的要求就又不一样

网友D:
铺管与架空,不同环境温度,还有使用环境,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E:
是的!有个标准大家选起来也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C:
电缆温度校正系数与电缆工作温度、环境温度、电缆芯线最高工作温度有关。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F:
建议查电工手册,跟敷设方法,温度都有关系,电工手册上的都指是国标的线

楼主:
还有一点是在看在啥地方用了,比如16平方的能过100A也能用,前年的标准是25平方,从去年开始就成了35平方,(我指的是配电箱内).但在工程上用就成了50平方.搞的现在的线都进不了空开里的.对安装人员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网友G(2007-01-24):
按我们论坛上的口诀来说的话,50平方的线最多到200mm,但是实际上我们公司用的120kw的机组,电流为240不到点的。用一根50平方的足够了。 所以基本没有标准的载流量的。还要看实际情况的

网友H(2011-05-18):
没有下载的啊,,你们在下载到吗

网友I(2011-06-21):
执行标准JB8734-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