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路过流

楼主(2006-12-19):
我们厂有一台10000KVA 35KV/10KV 变压器,主要的负载有一台5000KW 10kv的高压电机
该电机采用水电阻启动。今年10月以前(去年10月投产)启动高压电动机电网都正常,由于功率因数较低(只有0.85),目前我们添加一套电容补偿装置;投运补偿装置后启动高压电机时,出现35KV高压开关过流掉闸现象。启动高压电动机出现大电流变化电网中是否出现了震荡现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电容补偿造成的,好象有个贴子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你可以找一下

楼主:
现在检测发现不是电路谐振造成的,是水电阻启动柜电解液浓度变大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