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经济数控的问题

楼主(2006-12-19):
我今天修理一台经济数控车床,车工说Z轴偶尔会卡一下,重新对刀后又能正常做,做了几百个产品又来卡一下,就这样车工不敢做了 怕会撞刀。Z X轴是混合式5相步进电机,怀疑驱动器电压偏低,经检查驱动器电压没有问题,查丝杆轴承没有发现问题,会是电机问题吗,还是驱动器问题,这是个软故障,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车床是采用DTM-5T数控系统。

网友A:
是每隔几百个产品就必然来一下?还是比较随机,大约几百?
如果是前者肯定不是电压偏低造成,怀疑是数控系统尾数处理造成的指令突跳。

楼主:
也不是固定的几百个产品就必然来一下,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一下的,是比较随机。昨天下午到下班时卡了4次。

网友A:
你们有没有同样的系统,换个脑袋试试

网友B:
丝杠的问题最大其次是驱动.
看看丝杠的珠粒表面是不是有磨损,再看看驱动和电机的连接线,最后看看驱动器里的功率器件是不是又开焊的.

网友C:
楼上有道理,我看开焊可能性大。

楼主:
谢谢大家
经过几天的修理,电气部分没有发现问题,但发现电机和联轴器的键销松动了,电机的键槽变的大了一点,修整后用了两天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用了两天没有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