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表的倍率问题

楼主(2006-12-19):
本人愚钝。单位给食堂装了个电表,转盘的,从配电房的开关柜直接引出。知道都有一个倍率,现求教怎么计算出来呢?还望高人不吝赐教,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电度表有带倍率和不带倍率的,带倍率的表可以从表的表盘上读出来,表盘数字窗口的下方,表容量的前面,比如有*10的标志就表示此表有10倍的倍率。这种表就是内接电流互感器的,不过现在一般都是不带倍率的表。
不带倍率的表,通过电压、电流互感器接二次线到电表,倍率是电压比*电流比的积,比如通过100/5的电流互感器接入的,就是100/5=20倍,通过10/0.1、100/5的互感器接入的就是10/0.1*100/5=2000倍。从表的铭牌上大致可以区分表是否有互感器。互感器接入的表的容量一般都是3*1.5(6)A的,其它容量的一般都不外接互感器的。

网友B:
直通电度表没有倍率,带互感器的有倍率,倍率为互感器的电流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