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耗电

楼主(2006-12-19):
有刷电机耗电的多少和碳刷与电机接触的紧密程度是否有关?就是说碳刷打火是不是会增加耗电量

网友A:
不光是耗电,而且还容易损坏电机.

网友B:
有刷电机耗电的多少和碳刷与电机接触的紧密程度没有直接关系,与负载有关,但打火肯定会增加耗电的,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打火就有接触不好,不会增加耗电量,不过容易烧坏电机的。可适当把碳刷调节紧点或者更换新的。

网友D:
电机本生是消耗电量的设备;不消耗电量就不叫电机.比如说水轮泵打米;所消耗的是水能;所以叫水轮机;就不叫 电机

网友E:
肯定是要耗电的,碳刷接触不好容易烧换向片和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