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siemens802s系统与伺服的信号问题

楼主(2006-12-19):
siemens802sNC系统控制华中、三菱伺服时的出现位置脉冲和方向信号太弱,伺服系统不能驱动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所说的802s的位置脉冲和方向信号,是什么输出类型?如何认定其太弱的?另华中、三菱伺服系统的接口是什么类型?能否直接匹配呢?查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