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6ra70烧速熔

楼主(2006-12-19):
用于塑料薄膜卷取的6ra7013-6dv62-0,控制南洋直流电机,负载突然增加时(不超过额定电流)烧交流进线16A快熔,不知道为什么.在使用过程中电机转矩比较小,应该怎样调试?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加电抗器了吗?你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楼主:
设备是意大利的,原装电抗器,电机额定电流10.5,负载也不会太大

网友B:
观察励磁电流设置是否正确,电流环调节是否好?电流限幅是否设置?

网友C:
还得再看电源质量

网友D:
顶顶,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E:
第一:最好重新对电流环、励磁做优化。
第二:斜坡参数适当调整。
第三:检查脉冲触发板及端子,看有没有松动的情况。如果没有,示波期测一下脉冲波形,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F:
我曾遇到过此类问题,检查一下电机是否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