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紧急求助CPM2AE-60CDR和深圳人机触摸屏连接问题

楼主(2006-12-19):
我用得PLC是欧姆龙CPM2AE-60CDR,触摸屏是深圳人机的MT506LV4.在电脑上模拟还好,接上PLC后屏上出现PLC no response 请各位老师给指教一下学生万分感谢!QQ676271127

网友A:
这样是PLC和触摸屏没有连接好,或者是触摸屏上的通信参数没设正确。

楼主:
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B:
连线 如果没问题 就是通讯参数设置了
QQ 727815050

网友C:
连线很简单就4根线, 通讯参数设置也很简单,如果都检查或设置确认没问题的话,那是你编写程序的问题了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今天换了连线屏上以显示通信就是一抄做PLC和触摸屏不能输出信号工作指示灯就段电.是不是PLC的电源太小不能和触摸屏共用电源啊.

网友A:
触摸屏是不能作PLC输出的24伏,要用开关电源提供的电源,触摸屏的功率一般在10瓦以上。

楼主:
谢谢你了百合!

网友D:
你把plc的 通信设置改一下然后传到plc我想就可以,就是将上位机连接和外围端口设置改一下。

楼主:
谢谢乔先生! 这几天我的直流电源还没到.我想是触摸屏的容量太大PLC电源不够用.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触摸屏电源也单独接了,还是不能通信这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