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液位检测问题

楼主(2006-12-19):
 有一个循环酸罐,要检测其酸液位.由于环境恶劣,用了很多方法效果都不好,希望大家帮分析分析.酸罐具体情况是:介质是盐酸,温度约60度,酸是循环利用的,罐体高两米.
1.用雷达液位计时,由于温度高,盐酸的挥发性强,酸雾大,对雷达波的反射有很大的干扰,测量总是不准.
2.用电容式液位计,由于酸是动态循环的,酸液里的杂质多,密度也在不断变化,及介质常数在变,影响电容检测,所以效果也不好.探竿上沉积物多,腐蚀严重,维护起来相当麻烦.目前使用的是这种测量方式.
3.考虑过用静压式测液位,但是罐底沉积物可能堵塞取压口,而且当初的设计原因,罐体没有取压口.用光纤式液位计,现场也不具备安装的条件.用简单的U型管也不行,用不了多久,U型管上的刻度也被酸腐蚀了,且管子也容易堵塞.
   现在,靠维护人员定期清洗测量竿上的沉积物勉强维持,但是效果总不理想,腐蚀严重,旁边有电机,介质是导电的,干扰也比较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我的看法如下:
1、用雷达液位计时,由于温度高,盐酸的挥发性强,酸雾大,对雷达波的反射有很大的干扰,测量总是不准

评论:温度高、挥发性强、酸雾大都不会造成雷达的测量不准确;你目前用雷达测量不准确我分析可能性有:A、雷达生产厂技术不过硬
B、选型、安装或者调试不对头 C、根本就是用超声波测的然后蒙你们的
借鉴:我们给这样罐体和酸测量做了很多案例,只不顺利过一次,当时就是用超声波测量的,忽略了1个问题,后来发现原因后改用雷达效果很好

2.用电容式液位计,由于酸是动态循环的,酸液里的杂质多,密度也在不断变化,及介质常数在变,影响电容检测,所以效果也不好.探竿上沉积物多,腐蚀严重,维护起来相当麻烦.目前使用的是这种测量方式.

评论:你分析的很仔细,但是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品牌的电容如何选的型号,用于酸测量的电容 应该是整体耐腐蚀的,我用的产品探竿放到盐酸或者硫酸里多年也不会腐蚀,沉积也不应该造成测量不准确
但我们用电容测量如此工况很稀少 因此不深入评论

结论:
我还是推荐你使用雷达的,要注意选型、安装、调试环节
选型号 要选知名品牌的技术先进的雷达,抗腐蚀专用型号,并适合小罐体测量的。
安装要让比较专业的人员进行设计和规划,比方你的雷达不可以安装在正中间位置等。。很多细节
调试:呵呵要调试合格再放厂家人走,或者有问题要及时吆喝他们;

另外请你详细描述你的罐子尺寸,安装尺寸 和故障现象 以方便我给你准确分析。

网友A:
另外向大家提1个问题考考做雷达、超声波的厂商人:

在这样的罐子上 为什么不适合用超声波测量?

楼主:
谢谢量子风.
我们用的电容式液位计探竿确实比较耐腐蚀,但比较容易有沉积物.原先没有说清楚,腐蚀是指电路部分,接地端子比较容易脱落.雷达物位计是利用微波遇到不同介电常数的界面会反射的原理,而超声波物位计是利用超声波遇到不同密度的界面会反射的原理,可见在这里是不能用超声波测量的.

楼主:
我也觉得这个罐子的设计有问题,设备的选型安装也不科学,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了,呵呵
由于我不是这个岗位上的维护人员,对罐子的几何尺寸还没有具体掌握.就是显示值波动比较大,我到过现场发现空间比较狭小,且生产节奏快,要做大的整改不太可能.
我工作才一年,经验不足,望多指教.

网友B:
首先你们用的是高压罐还是常压罐?
我建议你们试试普通的差压变送器,加隔离液测液位!不过要注意隔离液的选择!
要不怎么好的话,就用隔离器,在引压线上加装隔离器来解决!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都是这样解决这种易挥发、含杂质介质的液位测量!

网友B:
也可以考虑一下磁致伸缩式液位计!
从理论上说雷达是 可以的,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不说了!

网友C:
用电容物位计双杆的,我这就有特殊工艺的,不会堵塞呀,而且既简单又便宜,唉密度在变,怎么可能用压力变送器
雷达西子门子的,带自清扫的,单3万多,超声波会折射,所以在有雾的场所当然不能用了,要是还有其他问题,关于产品和测量方案的,请和我联系,QQ694847520,电话:13381469700

网友D:
连通管、浮筒(内置磁铁)、干簧管及电阻电路组成的测量系统简单又可靠。

楼主:
罐子是常压的
现场还有别的罐子 用的是差压式的,虽然不很准,也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了.这个罐子当初就是没有设计取压口.在顶部有个开口,可以伸进电容探竿.
w1e3r5 你说的隔离液是什么成分呀?怎么加呢?没用过
想问问 用浮子液位计行吗?

网友E:
用卫生型的,齐平膜片的,有温度隔离的 ,耐腐蚀膜片(或陶瓷膜片).各大变送器厂家都有的.
雷达的有雾是没办法测量液位的,

网友F:
是常压容器吗?用法兰式压力变送器(也叫远传变送器)或者电容物位计(绝缘型)

网友G:
我同意浮球液位计!

网友H:
我觉得你那个东西应该采用称重来检测液位.我公司有一个大罐,要求是无菌的,且有酸碱溶液清洗.为了减少仪表接口污染的可能,采用了称重方式测量液位,具体做法大家应该很清楚吧.

网友I:
我觉得用浮球液位计应该能解决问题,浮球采用PVDF材质的,耐高温150℃,又是氟塑料,耐腐蚀,只是浮球的中孔尺寸做的比通常大一些,直径58×高70×中孔24mm,杆子为20mmPVDF管,这样不会被卡住,干簧管加电阻电路稳定,价格又低廉!

网友J:
引用乌云的“用电容物位计双杆的,我这就有特殊工艺的,不会堵塞呀”不能用电容式物位计主要是盐酸的酸雾有导电性,附着在探杆上也会有信号,我们曾失败的一塌糊涂。后改用磁致伸缩式液位计,但要把金属杆和浮球包氟塑料。如对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选用聚四氟的浮球液位计(干簧管原理的)。雷达的量子风清楚。

网友K:
这种情况
一般是选用差压式测量,经济耐用
雷达,理论上完全可以;具体还是看你现场工况及安装要求

电容的,接线端子经常脱落???学习了

刘辉

工控:一个永不沉没的行业

网友L:
我们现场测酸罐和循环槽的液位都用雷达的效果都很好,但雷达价格贵。
浮球液位计应该简单好用,请给资料看看。generator8006@sina.com

网友M:
我同意用浮球的观点,或可用法兰液位变送器加PTFE膜,一点问题没有,我这以上两种都有,
dnjxlxd@126.com

网友M:
有个问题请教:我们用的西门子PLC S-7,为什么系统总是出现所用数据不是跑最大就是最小,

网友N:
理论上雷达物位计完全可行,具体选型还要看你现场工况决定。如你所说,温度在约60度,我们这有耐高温的雷达物位计,最高可以耐400度的高温。另外还有专门的防腐型的探头,可以解决腐蚀性问题。如你所说,使用雷达时测量始终不准确,很有可能是雷达本身的精度不高,这个和他的波束角,频率还有安装位置等都有很大关系。如楼主所说工况,我们也曾经做过,现场也基本可以满足要求。如果楼主想要了解详细信息,我们可以邮件联系。
felixlyf@sina.com

网友O:
量子风,呵呵,你可真够狠的,是不是也是经常吆喝厂家来调试啊.
俺感觉总喊厂家也没意思,自己调试明白了才是上策!

网友P:
用外侧式液位仪,非接触型,好用得很呵,但价格较高,好几万呢..可来电祥谈....028-81619746

网友Q:
我建议用静压平膜法兰连接的液位计材质可用哈氏合金的,用ABB智能的也就才8000元左右不会堵精度又高0.075级

小俊!

网友:
都是专业人事,学习了!

网友A:
下面引用由虫毛毛在 2007-1-5 8:45:00 发表的内容:
  量子风,呵呵,你可真够狠的,是不是也是经常吆喝厂家来调试啊.
俺感觉总喊厂家也没意思,自己调试明白了才…
--------------------------------------------------------------------------------------------
呵呵 虫毛毛 我的朋友 果然你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我这么说确实有些圈套!哈哈 让你看出来了

实际上 我们是此类产品供应商 我叫嚣吆喝厂家来调试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服务很自信,一般调试好了就很稳定的工作了 而我怂恿让用户去叫厂家,是针对那些只会做贸易出了问题束手无策的商家的!

网友R(2007-02-02):
最好用差压式的,注意一下材质就行了

网友Q:
  ding ding                     用卫生型的,齐平膜片的,有温度隔离的 ,耐腐蚀膜片(或陶瓷膜片).各大变送器厂家都有的.
雷达的有雾是没办法测量液位的,

网友S:
有没有想过用导波雷达(带ptfe涂层)呢?

压力和电容是不行的,密度在变化,静压或投入式静压都是不行的。

网友T:
用音叉液位计就可以了,差不多5000元一个.

网友U:
我也同意用浮球,外侧式液位计在这种动态循环的,酸液里的杂质多,密度也在不断变化的介质中使用效果并不好

网友R(2007-04-13):
其实浮球也是个可行的方案

网友V:
好的雷达完全可以用。

网友V:
导波雷达不要考虑,有杂质挂杆就干扰了

网友W:
 我认为浮球液位计就可以,

网友X:
浮球的可能一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时间长了问题自然会随之而来,浮球连续量在这样的工况下,维护本身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根本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

网友X:
很多人一味的推荐浮球的,我想请教一下,测这种杂质比较多酸液位,也就是说很短时间内本体杆就会结垢,导致浮球卡死现象。有不锈钢带自动清洗的吗?

网友Y:
哥们儿,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用投入式的液位传感器啊,德国BD有几款投入式的液位传感器PVDF外壳、陶瓷膜片、PUR线缆,60度的盐酸没问题

网友Z:
用磁翻板啊 也是 4-20MA 的 很好用啊
我们公司的 酸罐 和碱罐 一直是用的它啊

网友AA:
    本人新建仪表信息交流群:31764976.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网友AB:
我是E+H办事处的,强烈建议你用E+H的FMR230 雷达,这个问题很简单嘛,差压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有密度变化。磁翻板也不行,因为有沉积物。你用雷达的,不会错,选E+H的或者SAAB的,目前是雷达做的最好的两家。不用怀疑!
QQ:41981074
EMAIL:lupinghappy100@163.com

网友S(2007-05-18):
to 小路
不能用fmr230,
主要看hcl是否挥发厉害
to 量子风
雷达不受hcl雾影响吗?
在高浓度的场合,hcl和酸雾的介电常数是不同的,
hcl酸雾的介电常数好象挺高的
也许用大功率的雷达可能行
我还是建议用导波雷达,
我在中芯国际有实用经验
至于挂料,那是没水平的服务人员和二道贩子担心的事
可以根据波形调试,
用户应该请专业人员调试。
至于那些鼓吹用压力的
1、那些人基本不知道会碰到怎样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
2、骗人不要成本,当然他自己不会以为在骗人,因为他早把自己自我催眠了
至于磁致伸缩,建议慎用,这种工况下,我没有研究过,但总感觉那玩意脆弱,而且是否真能做好防腐蚀,我有疑问,希望高手说明

网友S:
to 所有鼓吹压力产品者:
请问如何克服hcl挥发问题
你们简单将问题讲成不同成分的强酸混合,
这是偷梁换柱,因为你们都没有做过相关的项目
对于使用压力原理的产品测量高浓度hcl液位的悲惨结局,有兴趣的朋友可致电上海中芯国际1、2、3厂废水,纯水运行的人问问,他们的hcl桶槽罐原来的使用情况,后来是怎样解决的问题

网友S:
条条大路通罗马,
多么令人向往啊,可是如果你永远在6环上绕圈开,进得了紫禁城吗?
洋洋洒洒一大片没有一句大实话,因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口号喊得震天响,压力变送器就能变成永动机吗?
脱离了客观规律,固执在自己的理论里陶醉,恰恰就是绝对化、走极端;
所用的原理是p=ρgh的压力仪表都不可能适合这种工况,连同样温度下pv=pv的中学物理常识都不明白的人还有什么可谈的?
书看了很多,字写了不少,可却是个清谈误国的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这个罐子的盐酸是用来清洗带钢表面的氧化物,用了一段时间后酸浓度就会降低,需要补充新酸.现在用的还是电容式液位计,维护工作还是照旧,虽然不很准,不时有跳动,但还好不影响生产,现场操作工都知道这是个老问题,也不在为难我们了.
想改造,但我们这些在现场干活的说话没分量啊

网友AA:
我个人认为用导波雷达液位计应该比较好 .只要你选型对了,应该能满足现场情况.

网友S:
很简单,密度在改变,
你可以不把它当作hcl看,而是酒精挥发,你的技术并不能很好解决这种问题,所有的东西也只是建立在理论上,甚至我的感觉只是建立在漂亮的文字堆砌上。

有实际的应用吗?
能用事实说话吗?
如果不能的话,我认为基本上就是清谈误国

网友AC:
磁翻板应该可以

网友AD:
建议用浮子液位计。浮球用塑料等耐酸材料。

网友A:
TO 烧成灰的毛:
非常赞赏你的发言 很认真

关于:
o 量子风
雷达不受hcl雾影响吗?
在高浓度的场合,hcl和酸雾的介电常数是不同的,
hcl酸雾的介电常数好象挺高的
也许用大功率的雷达可能行
我还是建议用导波雷达,

我的答复:别的不清楚,我将VEGAPS61的 在这样的场合有过很多的使用 效果都很好!

网友AE:
我单位用的也是浮球液位计,维护量不大,有问题就是浮球变形卡在筒体里。只要筒体上下都留有法兰,方便把浮球取出更换就可以了。再说价格毕竟比雷达之类的液位计便宜不少。

网友AF:
哥们,你是想用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仪表??我建议你用磁致伸缩,高精度而且免维护,同种工况我们有很好的业绩,这种工况保证你用好!向联系我请打电话13521339596。

网友AG:
这个好,处于学习中。兄弟们,多贡献一点哈,让我们都强了,今后让我们国人都做强者

网友AH:
用反吹法测,可靠。想必你要求的精度不高。如果要连锁,加以液位开关。

网友AI(2007-06-23):
杆式天线雷达+空频谱,导波杆雷达都可以.少量挂料无影响.

网友AJ:
可以考虑用浮球的方式.
欢迎大家加仪表技术与营销群 4079466  谢谢!

网友AK:
刘go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1 21:17:00
    我建议用静压平膜法兰连接的液位计材质可用哈氏合金的,用ABB智能的也就才8000元左右不会堵精度又高0.075级
------------------------------
我请教一个问题,传感器精度高,但模拟量模块的精度不高,那不一样白搭?传感器精度再高,又有个什么意义呢?

网友AL:
现在论坛上的人不很厚道,只看到自己的东西就推荐,也不关具体的工况.
1.我要问,首先楼主说了密度是变化的,从原理上投入式的和称重的精度和密度是正相关的,不可以采用.
2.由于是强酸,同时容易沉淀,接触式的就要慎重的考虑.
3.从楼主提供的情况,带翻边的发兰连续调频波的雷达应该是可以的.温度压力没有问题,唯一的变化因素是酸雾.雷达波对雾的穿透力比较的强,为保险起见,加大发射功率,选用测量的量程为5米的.至于安装的空间,雷达的发射角在10度以上的比较多,要考虑好.
4.相同的情况我在一家化工厂碰到过,是硝酸,选用的是欧洲尼威公司的雷达,客户现在还是比较满意.

网友AL:
我还是比较的反对在强腐蚀介质中使用接触式的仪表,包括导波雷达的.(即使尼威的导波雷达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在工业应用中不是几个月的,是几年的正常使用才称得上是成功的.

网友AM:
如果现有的液位计都不行的话,那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换个测量原理呢?可以用称重的方式测量液位啊.

网友AM:
以称重的方式测量的话,无论你式什么液体,里面的状况有多么的糟糕恶劣,全都不影响啊~~这么简单,只需要几个传感器就行了啊!

网友AN(2009-04-06):
大家好,我公司可以为大家提供20mmPVDF管材,扮靓您的设备和机器。

网友AO:
支持69楼的,那些只知道赚取利益的人再不要祸害别人了!

网友AP:
遇到腐蚀性介质的液位测量我认为首选非接触式测量方式, 如果易挥发不用超声波而选用雷达这是我在应用中的原则,至于所说用了雷达有问题我想可能是选型问题或是安装问题。

网友AQ:
早看见就好了,回复。

就用简单便宜的瓷翻板料位计加远传功能,316l没有问题我这里水处理一直在用,再不就加装一套单法兰辅助检测。

网友AR(2011-01-05):
嘿嘿嘿

将技术,玩物到底~~~~~~~~~

密度跟踪型非接触(集气式)液位计,,从世界观上,解放所有咬蛋滴人,嘻嘻嘻,咬静压法滴蛋,味道很米酒

请看资料咧: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072817432788282.pdf

.

.

www.sc-sensor.com          嘿嘿,黑猫白猫,亲嘴咧母老虎,才是改革开放~~~~~~~~~~嘿嘿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