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压器好还是不用好呢??

楼主(2006-12-19):
请问,主电路是380V的电压,控制电路是用220V的电压,那220V的电压是用380转220的变压器好呢?还是用火线+零线来好呢?谢谢!!!

网友A:
欧美是要隔离的,也就是380-220,国内一般是L+N,关键看你用做什么,如要求高,就加变压器吧

楼主:
恩.我明白了,谢谢!!现在的380V的插头都是4孔的,3火1地,如果用L+N的话那N线不就要另外再接了吗?

网友B:
假如用变压器,我向你介绍一种新款变压器,可以参考参考:

电子伺服变压器简介(380V变200V)
SANKA自动伺服变压器
   SANKA专门针对中国电网与伺服电机系统不匹配,而开发的SAH系列伺服电子变压器.该产品改变中国传统线圈式变压器的笨重、发热、耗电、安装难的问题,电子伺服变压器的出现,可以说是变压器行业的一场技术革命,已在中国申请专利。
    SANKA自动伺服变压器采用最前沿的微波器件,三相全桥开关谐振技术,SPWM调试方式,开关频率1MKHZ,故其发热量少,不需散热器,耗电少,完全消除EMI干扰。
产品尺寸:长17.5cm     宽:7.0cm      高:3.5cm
输入电压: 三相四线380V      输出电压:三相三线200V
可配伺服电机:松下,韩国伺服,三菱,三洋,东元,国产等伺服系统
产品特点:1:价格便宜、盒式外形、可任意悬挂安装、使用简单。
2:耗电少、高稳压、抗干扰、不发热。
3:抗雷击、抗高压高流;可断相、并连使用。
4:全部元件采用德国、日本功率模块。
5:特殊的合金材料,接头端子缓流、缓压。(不可随便更换接头端子)
SAH————010————E

SAH系列             特殊散热型
010:1000VA
015:1500VA
020:2000VA
030:3000VA
045:4500VA
050:5000VA
075:7500VA
 .     .
 .     .
 .     .
300:30000VA

咨询电话:陈生: 13590280352
E-mail:chenxugang2002@163.com

网友C:
当然要用隔离变压器了,那样对人安全

网友D:
从设计的角度,控制回路和主电路要进行电气隔离的,防止主电路对控制回路的干扰。电气隔离主要通过光或者磁来进行隔离。如:发光二极管、隔离变压器。
但是从以上叙述中,可以使用变相变压器。3变1。既可以实现220V,又可以实现电气隔离。同样的要考虑负载,来定夺变压器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