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异步电机的电压??

楼主(2006-12-19):
每个电机的名牌上都会标示出电机的接线图,380V的星形接法我可以明白,但是三角形接法上标示的220V到底是指需要通入3相220V的电源呢?还是说通入3相380V的电源?
上面的220V指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要通入3相220V的电源

网友B:
就是星三角形的接法.星型是要接入中性线的,这样的话每现绕组所承受的电压就是220V.但是一般我们是不接的.

网友C:
这是电机使用的常识。小容量电机(5.5KW以下)采用星形接法,大容量电机都是角形接法。它们的区别在于每相线圈的电压,星接是220V,角接是380V。线圈电压220V接成星形、线圈电压380V接成角形才可接在三相380V的电源上。用单相变频器时,可使用线圈电压220V接成角形的电机,用星-角启动只能用线圈电压380V的电机。

网友D:
要通入3相220V的电源
说明些电机的线圈只能是承受220V的电压。

网友E:
哥们你看反了,380V是角接.220V是星接.干电气的细心一点,对理性的东西,要掌握不然要出笑话危险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

网友F:
TO: 苏井海
380V是角接.220V是星接,什么意思,我同意1-4楼的说法

网友G:
星接接380V,每个绕组端电压即时220V;
如果按角接,那么只能接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