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高手

楼主(2006-12-19):
我们公司的一块西门子流量计出现故障将plc的开入点烧毁。现在查明是流量计返回的信号过高造成的,直流电压37伏左右。线路检查没有问题。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流量计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流量计是PLC供电还是外接其它电源,请先检查电源

网友C:
可以帮你修。

楼主:
流量计供电电压交流220v,由plc共给24v直流从而收到流量计的工作状态,
在上位机上有瞬时流量的显示,却没有累积流量的显示.线路检查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芯片级维修: 还在保修期内,所以暂时还不会麻烦你

网友A:
你的流量计是外部供电,所以不需要24V电源.另外,累积流量也是从这个流量计输出的吗?

楼主:
  你的流量计是外部供电,所以不需要24V电源.另外,累积流量也是从这个流量计输出的吗?
累积流量也是从这个流量计送到上位机的.plc送出的电源是来确定流量计的工作状态,包括故障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