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hitech 的配方怎么理解?

楼主(2006-12-19):
hitech触摸屏的配方怎么理解?有什么样用途,怎样用?请各位前辈指点,感谢!!!

网友A:
以前有类似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34441

网友B:
如果我们的设备生产的产品有几种机种,每种机种的数据都在相同的一块存储区,只是里面的数据因机种不同而不同,那一个机种就可以看成一组配方。
在人机中设定配方可以减少PLC的程序量,而且比较直观,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