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俩问题汇总,如草图,开关电源和变送器的!

楼主(2006-12-20):
将24VDC电源串在现场变送器和数显表之间实现4—20mA输入,2台以上这样连接是否可行?
将开关电源的3路输出直接并联给这样接法的10多台变送器供电是否可行?谢谢!

楼主:
图挺潦草,大家凑活着看。现场是这样接的。

网友A:
已经跟你说过,不行!
你要乱来,小心老板炒你鱿鱼!

网友B:
没问题的.
典型的二线制接法.
如果不是数显表, 是DCS的AI模块通道, 取压电阻也是会与现场变送器串在一起的.

24VDC电源这样用有什么问题呢? 当然如果每个回路中串一个保险更好, 即使外面短路, 不会影响其他回路.

网友C:
可行,每路最好串联一个电阻;但最好还是使用配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