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LC500和intouch的连接

楼主(2006-12-20):
有人用过SLC500和intouch组成系统吗?
用过的话可以说说连接步骤吗?

网友A:
用RSLINX作为OPC SERVER与INTOUCH通讯。

楼主:
您说的方法和I/O server的方式有区别吗???
有区别的话哪种方式效率更高些???麻烦guobingjin
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B:
我连过,用的DAServer,DAServer配置中只需设置PLC的IP地址。

楼主(2007-02-25):
Wonderware推荐的联结方式是什么形式呢???
我想使用SLC500的以太网通讯口。

网友C:
SLC500采用以太网与Intouch连接的方法,wonderware网站有详细教程下载。

楼主:
yuanle能说说wonderware网站的网址吗?
教程的名字是什么?

网友D:
用RSLINX、DASERVER、KEP都可以实现。

txyauto@163.com

楼主:
我在Wonderware 的网站上见到有TPABIOSERVER的资料详细介绍了SLC500和InTouch通过以太网形式连接的配置,不知道这种方式和DAServer连接方式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