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气开关

楼主(2006-12-20):
请教一下,主空开断开,而下面支路里的空气开关没有变化,除了空气开关本身的问题,外界电压是否可能对其有影响?谢谢!

网友A:
开关的速断倍数没有配置好,同一回路与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B:
建议做一次断路器之间的选择性配合计算的复核。

网友C:
主要是设计时配合问题没有解决好!!

网友D(2007-01-31):
若主空开带欠压脱扣,就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