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人机经常死机问题

楼主(2006-12-20):
PROFACE人机经常死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把PROFACE换个新的还是经常死机,换条通讯线后还是经常经常死机,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通讯问题,那就看是不是PROFACE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B:
PROFACE屏应该很可靠的,把通讯电缆剪短点,主机用的是什么

楼主:
主机S7-300,CUP313-2DP,通讯线很短的,

网友C:
清CPU模块里的通讯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