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dcom 配置产生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6-12-20):
局域内,主机A上有两个OPC服务器,分别为S1和S2,用主机B与其连接。

忘了DCOM都设置过什么了,结果是,连接S1没问题。连接S2的时候,也连到了S1上,真是奇了怪了。

连接时,用的PROID和IP。

另外,主机B的用户在主机A上根本没有,竟然也能连接成功。

在主机A上本地连接,没有问题。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配置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网友A:
您说的现象的确比较奇怪,可以把server端的dcom恢复为默认设置重新测试。

楼主:
可是我记不起来原来是怎样设置的了,难道要重装系统么?
另外,这和客户端的配置有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