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应用

楼主(2006-12-20):
哪位大哥用过西班牙玛威诺的伺服电机,我现在想用它来做转距控制,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A:
玛威诺的伺服电机性能是非常优越的,不过价格有点高,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king9649@sina.com

楼主:
西班牙玛威诺的伺服电机的功能用三菱伺服能实现吗

楼主:
西班牙玛威诺的伺服驱动器和三菱的驱动器功能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A:
这个要看是哪个系列的驱动器,其实玛威诺是瑞士瑞诺集团旗下一个品牌,这个品牌专门生产伺服电机,另外还有Infranor、MESA、Automaion三个品牌专门生产伺服驱动器,Cybelec品牌生产控制系统,所以说要对比的话先要确定各自的产品系列,然后才能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