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达的启动方式

楼主(2006-12-20):
各位大虾,请教如下问题:

    我有一台美国产的交流马达,采用SMC-FLEX SOFT START 连接启动,但是拆开马达接线盒后,发现有六根接线,请问应该采用星形接线还是三角接线?????

   谢谢。

楼主:
本人是第一次使用这种软启动,具体功能不清楚。是否就是说,不需要星形连接了,感谢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没有铭牌吗?功率?先试星形接线,力矩不够再改为三角接法。

楼主:
我仔细看了SMC FLEX的说明书,SMC FLEX得负载端即可以接线性马达,也可以接星三角马达,如果是线性马达应该接到T1/2,T2/4,T3/6接线柱上,如果是星三角马达,应该接到:T1/2,T2/4,T3/6,T4/8,T5/10,T6/12接线柱。

楼主:
但是,不太清楚线性马达和星三角马达在名牌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我用过,星型连接,

楼主:
如果采用三角连接,会否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