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builder编写与条型码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6-12-20):
如何用c++builder编写与条型码之间的通讯?

网友A:
得到它的通信协议,然后再做后续工作!

网友B:
我记得有本书叫C++ BUILDER 与串口通讯, 可以看看。

网友C:
http://blog.163.com/gongyuzhuo
直接通讯,让接受控件获得焦点

楼主:
用USB或PS/2口可以直接得到,无须写通信程序。只需要在界面上得到控件的焦点!如用RS-232则需要写通信程序!

网友D:
建议用VC6.0开发!!直接调用相关的API函数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