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急修万用表

楼主(2006-12-20):
我的万用表在测量电压时,因忘记在电流档而烧掉,型号是UNI-T UT33C,先拆开换了保险死,可还是测不出电压电阻,请高手大虾指点

网友A:
兄弟买一支吧

楼主:
呵呵,我手头有个好的,就是想看一下坏的还能修了,拆开捣鼓半天还没有好,郁闷啊

网友:
测量输入端有二只二极管反并联,用作过压保护的,查一下是否击穿,别的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