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大三相异步电机的冷却风量?

楼主(2006-12-20):
应生产工艺的要求,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需减速运行,为期一周,以20-30HZ为调速范围,配上变频器后,电机原来温升就教大,现在更大了,只好拆掉原风叶,在风叶罩上固定一轴流风机,还行。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变频专用电机尾部是一台独立的轴流风机,你的做法对,可没必要拆下原来的风叶.

楼主:
原风叶固定在转子轴伸部,轴流风机装于风罩内(安全故),不拆风道不畅。

网友A:
原机不动,在风罩外加风机.

网友B:
你的做法很对.

网友C:
加一个电抗器串在电路里平波。电机就不热了。

网友D:
没错,加风扇很好

网友E:
可以使用压缩空气气源,连接好胶皮管就可以,因为你的电机在低速下是工作一周.

网友F:
原风罩保持不动,在外面加风机制冷!

网友G:
短时间。很多办法,省rmb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