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万用表

楼主(2006-12-20):
请问万用表在测电阻档时,是显示00.0还是一 啊,
我现在手头有两个万用表,一个 坏的显示00.0.好的显示1,怎么办,能不能以次来判断表坏的原因啊

网友A:
数字表的显示跟表的精度有关系

网友B:
电阻档,表笔短路时显示0,开路时显示无穷大,也就是你说的显示1.

楼主:
xi谢谢楼上的,想在问个问题,数字表的10ADC插孔应该是和COM端还是Vma欧姆插孔相通啊,
我手上的两个表好的是和Vma欧姆插孔相通,坏的则和10ADC插孔相通,我的不知道应该什么对了

网友C:
10A孔与COM之间,在表的电路板上跨接的是分流电阻,其阻值很小,实际是一根较粗的铜导体,用万用表测10A和COM之间电阻,应该是0Ω。坏表在电阻挡显示0,有可能测量输入端保护二极管(二只反并联)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