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直流电源使用时注意

楼主(2006-12-20):
ALLEN-BRADELY的直流电源的输入是110V和220V都可以用的
靠一个拨码开关来进行切换,而电源出厂的时候开关的位置
是在110V上,所以使用者一定要注意先调节拨码开关再上电
否则的话电源就会很快烧毁了,虽说不是大什么高科技环节
,但是由于疏忽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奉劝应用者一定
要小心,注意这个细节。

网友A: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不仅是AB的电源,只要是进口的电源使用前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B:
呵呵
工控人首要条件就是心细!
如果有什么情绪困扰或者分心的话情愿先停下来
安全第一

网友C:
现在的许多计算机用的电源都是100~240V的宽电压电源了

楼主(2007-02-28):
可以给正要应用AB直流电源的同行们提一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