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电子皮带称称重显示仪

楼主(2006-12-20):
我现在需要用PLC编程取代电子皮带称称重显示仪,但现在不知如何做,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要把称重信号和速度信号输入到plc,做一个pid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大城:标定皮带称时间隔是什么数据?

网友B:
有专门的这种仪表,采用速度200次,应用很多的!有兴趣QQ21477219

网友C:
你称重传感器过来是什么信号呀

网友A:
标定皮带称时间隔应该是指皮带转动一圈的时间,皮带比较短的话,也可以是3-5圈的时间

网友D: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E:
我有价格低,性能好的中文液晶显示的皮带称重表,动态精度0.2%,025-83428082,黄双林

网友F:
首先需要PLC模拟量模块,其次需要采集速度传感器的信号,在程序里需要做PID运算,积分等运算,而且还需要标定等,最好外面要接hmi

网友G(2007-01-27):
本人开发一种称重模块,可实现皮带秤所以功能,并可以通过modbus与PLC触摸屏连接。weigh01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