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热继问题?估计很多人不会注意到的

楼主(2006-12-20):
问:我用一台160KW电机,额定电压AC380V,额定电流296A,频率50Hz,采用星三角启动,热继要选多大的呢?

网友A:
额定电流296A*0.58

网友B:
楼上说的差不多,不过热继的质量一定要好,否则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C:
选400/5电流互感器,互感器二次回路接额定电流3.8A的热继电器,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整定热继电器。

网友D:
我以前使用过星三角接热继电器的,感觉不是很好用,如果像普通电机启动的接发,并且启动时间稍微长一点,热继电器在启动过程中就会动作,建议采用楼上互感器的接发,后面加上一组附点,在没有进入三角运行前不要接通热继电器。

网友D:
要是直接连接,是不是要把热继电器接到三角切换的那个接触器上?

网友E:
额定电流296A*0.58?不可吧?

网友E:
星三角启动和热继选择无关,该怎么选就怎么选(1.1-1.25)*Ie 即可.

网友A:
热继输出接电机U2,V2,W2.整定电流296A*0.58.采用互感器保护不全面,而且控制回路复杂,没有必要.

网友C:
负载电流超过60A就不要直接使用热继电器,发热量大,易造成接头过热使可靠性降低,且大电流的热继电器不太好买。
  热继电器的电流选择是1.05Ie,启动时不会有保护动作的,可查热继电器特性就知道了。
  互感器安装在电源开关下,二个互感器V形接法。

网友F:
296A*0.58是电机的相电流,热继电器串在相线间可以,具体看电路图,再正确选择

网友G:
要看安装在哪个位置了,

网友H:
   “星三角启动和热继选择无关,该怎么选就怎么选(1.1-1.25)*Ie 即可.”

网友I:
看热继安装在什么位置再选型了!
考虑接入二次回路,省大钱了!

网友J: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6-12-21 9:48:00 发表的内容:
  选400/5电流互感器,互感器二次回路接额定电流3.8A的热继电器,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整定热继电器。
--------------------------------------------------------------------------------------------
这个正点,很大电流的热继动作不太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