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恒温恒湿控制不稳定

楼主(2006-12-20):
为一公司做的恒温恒湿控制系统不太稳定,房间在50平方左右,高度3米,设计要求:温度23度±2,湿度65%±5.温度用电加热,电加热30KW采用可控硅控制,湿度用电极加湿器35KG,控制器用山武的R315GA040500,温湿度传感器也是山武的HTY7043T1P00,现在温度比较稳定,在23度左右.但是湿度,要么超过上限,要么低于下限,试了很多办法都没用.后来分析原因,可能是加湿器选大了,就更换了加湿器,改为16KG的,试用了几天效果不错,现在又出现上面的现象了,哪位高人有办法解决请告之,不胜感激!

网友A:
1:加湿采用的是模拟量控制还是开关量控制,如果后者,控制精度不高。
2:如果采用的是模拟控制加湿,那么控制器的PID的参数是否设置得当?建议增加比例带的大小。
3:传感器的放置位置是否合理?应该尽量放在回风口,避免无谓的干扰。
4:温度和相对湿度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参数,温度上升1度,相对湿度下降约5%左右。只有在温度恒定的时候,讨论相对湿度才有意义。
还有,温度和湿度在BA控制领域都属于大滞后易受干扰的受控对象,控制必须在一定时间后才回逐渐趋于稳定,所以控制不可能立杆见影。另外,哪怕是同一个公司出产的同一型号的湿度变送器或手持表,它的测量都会产生相应误差,所以要参考湿度测量的精度。

网友A:
还有,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用的?是普通的办公室还是工艺车间?是否存在影响湿度的较大干扰源?传感器是否可能受到干扰源的污染?

网友B:
天文兄分析的很有道理,
既然你刚开始用的效果很多,
应该是PID控制了,最好考虑一下你目前的房间问题,

网友C:
你只有加湿没有减湿吗,如果湿度高也需要减湿控制的,不知你控制场所什么性质,

网友D:
上知天文 分析得透彻!

楼主:
谢谢各位!前几天到现场去了.系统是采用PID控制,加湿器采用模拟量控制,传感器放在回风口位置,温度比较稳定,偏差在0.1度左右,是一试验室,无大的干扰源,最多情况只有3人在里面工作,除湿利用空调风机进行.房间是大车间里用彩钢板做成的.现在在现场放了个温湿读连续纪录仪,可连续纪录7天,看情况在说吧!

楼主:
现在测了2天,从连续纪录仪的纪录曲线看湿度已经比较稳定了,现在达不到设定的湿度值,加湿量不够,是不是因为前两天室外温湿度比较高,今天冷空气来了,室外湿度低,房间有人进出,所以对它产生了影响?

网友E:
你检查一下各设备的工况,是不是制冷、加热、加湿都开着,如都 开着,那就是控制系统有问题,如制冷和加热的一设备不开,那是系统设计的问题,修改控制系统设计。
如出现忽上忽下不稳定,是设计的量过大造成。
如一直偏下,是设计量不够。
还要看一下外面环境,是不是外界湿度过高,新风又没关。
你说的也不具体,恒温恒湿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里不只看一个设备的状况,加湿是加湿器负责,而除湿则是制冷和加热共同工作而产生的。而你们的要求又不是很高,调节起来应该比较方便。
象你们这要求,电加热和加湿不一定要比例调节,开关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A:
据我所知,许多一体式的电极加湿器是自带控制器的,而且这个控制器在使用前必须由厂家进行现场调试,不晓得楼主说的是否这种?

楼主:
我选用的是瑞典的爱克斯爱尔的电极式加湿器,内部和外部都可以控制,但是要在控制的PCB板上跳线.

楼主(2007-01-25):
现在自记式温湿度仪纪录显示湿度振荡比较大,是不是PI参数设定不好啊?湿度控制器上P设定为14,I为120;温度控制器上P设定为6,I为120。

楼主:
另外想问下加湿器的蒸汽喷口和风管的出风口太近有影响吗?

楼主:
现在想把控制器的加湿的下限提高来,上限降低,看看效果如何?业主已经发火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原因我都还没找到.

楼主(2007-02-26):
怎么这么长时间没人回答呀!

网友A:
楼主最好能画一个简易的风管控制原理图给我们看看,这样比较直观,否则凭空想象很难分析问题之所在。
另外,加湿器前面有电加热吗?在送风口初有二次加热吗?这些我们都不清楚。如果有二次加热,那么送风的相对湿度跟它很有关系。
另外,加湿器的蒸汽喷口和风管出风口太近是什么概念?中间至少还隔着一个送风机吧。
湿度出现振荡的原因有很多,有干扰的原因,有控制的原因,也跟变送器本身的测量精度有关,所以现在还很难确定谁是主要因素。

网友F:
上知天文分析非常有道理.
不过象这种控温控湿空调一般控制温度问题不大,湿度就比较难控制了.特别是对于一些全新风量的回风中央供风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的做法是采用PID调节与比较相配合进行控制.比单独的PID控制效果稍好.这种看似简单的控制其实要控得好一点都不简单,希望会有更多做这方面的同仁交流.

网友G(2011-04-01):
那如果湿度太高,要除湿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