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刷使用一点小问题

楼主(2006-12-20):
本人有一台1250kw直流电机使用中,有人说炭刷磨损至1/3须更换,有人说磨损剩1/3须更换。不知那种说法正确,请问个位高手正确的更换时间。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只要这台直流电机能正常使用,磨损多少都没关系,但是停机检查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B:
按照常规剩1/3时就应该更换了,不过1573说的也对!反正看情况吧!换了就放心一点

网友C:
安时检修!!

网友D:
不管磨损多少,定时检查调整很重要

网友E:
按规程应该是磨损三分之一就应该换了,但是只要还能用就可以不换,关键是要经常停机检查,好像有一个标准,火化到什么程度就必须得换了。我忘了,在电气工程师手册上有。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F: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死搬硬套

网友G:
同意1573的说法。。。。。

网友H:
定时检查调整很重要 ,按规程应该是磨损三分之一就应该换了.可以调整压力继续用。

网友I:
磨损剩1/3必须更换,一般到剩余1/2时要注意了,还有很重的是用手拉弹簧看松紧,是否有压力?

网友J:
定期检修很重要,没有什么固定的说法,根据现场情况,灵活维修即可。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网友K:
同意周流,还要注意检查滑环,我们这里就有过碳刷位置偏移,导致滑环损坏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