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问交流电机启停控制问题

楼主(2006-12-20):
想用单片机输出端发出高或低电平控制380V,功率为1.5KW电机的启停。请指教怎么可以做到?

网友A:
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网友B:
用单片机带固态继电器或者光耦,再带中间继电器控制电机

网友C:
单片机输出通过光耦去驱动小型继电器,由小型继电器驱动接触器控制电机!

网友C:
对了,小型继电器应该可以与单片机做在同一块PCB上,控制接触器的电流不会很大!

网友D:
小型继电器线圈要加反向吸收二极管,否则容易损坏单片机,或造成 单片机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