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A/D或D/A模块的控制技术

楼主(2006-12-20):
各位朋友
本人想求助A/D或D/A模块的控制技术。在控制过程中,如何把检测到的温度,压力等,传到PLC里面去,再来控制相应的设备。就以三菱控制为例来说明吧

网友A:
A/D模块是输入一定范围的模拟信号,而得到一定范围的数字信号,比如,输入0~10V对应数字量0~4000 ,那么如果你给A/D模块输入10V的电压,则在模块内部的某个CR寄存器中就会得到输入电压的对应值4000.而这时如果通过PLC去读取该CR寄存器的值,就可以监控输入的电压了.
D/A模块相反,就是说,如果你往D/A模块的某个CR寄存器中写入某个数字值,D/A模块就会输出与之对应的模拟信号(比如电压).所以你只要用PLC来控制写入CR寄存器的数字值,就可以控制D/A模块的模拟输出了.

楼主:
PLC如何编程呢?是不是用FROM 和TO指示呀,能否举个例呢,为谢

网友A:
是的,需要用到FROM和TO指令.关于程序举例,如果你用的是三凌的模块的话,模块手册上应该有的.我接触的是台达PLC(和三凌PLC很类似),也无法给你举例.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