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 硬件组态的问题

楼主(2006-12-20):
上星期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一直运行正常的PLC系统,在没有任何故障提示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从站的其中一块输出模块没有输出,重新下载了该从站的组态以后就恢复正常.
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监控一下当时的硬件状态

网友B:
如果当时不应该有输出就没有输出呀
有一些非常偶然的故障只有出现第2次以后再认真考虑,真的

网友C:
估计你的那个摩板可能要坏,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下载下去之后就没事了,但是过了一阵子就坏了,重新换了板子

网友D:
组态保存在FLASH中,有时候断电重启后,或者干扰太大,
会意外改写FLASH,我认为是抗干扰没做好。

网友E:
一般来说,我首先考虑用户程序的严谨性,可能是在某种状态下,程序输出为0了。模板坏可能性有但比较小,而干扰改写FLASH就不敢苟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