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横机专用变频器

楼主(2006-12-20):
那个厂家有做横机上用的变频器,功率为0.75KW220V要求外部十段速控制正反转死区时间0.1秒,有的话留下联系电话,不是厂家勿谈.

网友A(2007-03-12):
你好!
    我司有生产该规格的横机专用变频器,性价比高,欢迎垂询!
广州龙锐电子科技
韩先生

网友B(2007-08-20):
我公司专业生产横机变频器 /通用变频器,目前已给多家配套公司供应0.4KW /0.75KW 横机变频器.质量可靠,价格优惠/欢迎咨询 021-57436767-108 13061753767  13817544547 樊忠保 佛朗克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网友C:
我也想了解一下横机变频器,给我个价格表吧!我的QQ:857801913

网友D(2007-12-01):
我这边是绍兴的一个自动化公司  有需要自动化产品的或者要技术支持的都可以联系我   QQ282522949  13757579250

网友E:
向您介绍"宁茂"变频器:

台湾宁茂RM5E系列经济型变频器
220V系列0.4 ~ 1.5 KW
特点:
※体积小(可安装于导轨上)
※静音(低噪音)
※稳压补偿(AVR)
※操作人性化
※瞬间停电再启动
※共九段速度选择与五段独立加减速时间设定
※四位数字显示
※ 输入、输出可规划
※具有设定数据复制与记忆功能(外接KP-201C操作器才有此功能)
※PLC自动运转
※针对中国电网设计,输入电压波动范围可达 ±20﹪

网友F:
用日本富士吧有特价1100

网友G:
    您好!
    我是深圳迪度科技,我公司专业生产销售丹富莱系列横机变频器,功率为0.75KW220V.质量可靠,价格优惠。欢迎垂询合作。
   电话;075533343854
   手机;13421341202

网友H:
我推荐国产的英威腾和日本的安川,13524435491

网友I:
请教:横机是什么设备?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J(2008-01-24):
开玩笑,现在这种变频器最多的才430,最便宜竟然280,1100,可以买这种电控整套了

网友K:
试试台安的SV3-201,

网友L(2008-10-06):
有空可以打我电话聊聊,厂家供货,技术支持及调试,价格从优。邓生:13510689447

网友M(2008-11-16):
我是浙江杭州的,专做横机专用变频器,给浙江明德和余姚红马大量配套的,电话13396573450钟

网友N(2009-03-16):
我是桐乡一家自动化公司,专业为横编机客户做配套的;手中有大量的客户资源;如果有性价比较高的请联系我15968394800陈;有生意大家一起做!

网友O(2009-04-29):
我有变频器卖,质量好,价格好。QQ1172358835

网友P(2009-06-11):
LK400A 变频器技术方案即将公开发布
Mini型220V单相小功率通用功能的变频器方案特征:
1. 紧凑的单板/6 IGBT管设计方案,尺寸: 145 x 105 x 75mm; 用户可选配外壳;
2. 预留1个直流滤波电容安装位置,容量可配置为: 220-1360uF; 可选配更大的散热器;
3. 功率可配置:120--550W;IGBT管可配置为:TO-220或TO-247/ 5-30A(600V);
4. 0.50-400.0HZ的输出频率范围,精度:0.1HZ;
5. SVPWM调制方式,高效低噪;载波频率2.0-15.0KHZ可调, 精度:0.1KHZ;
6. 宽电压设计,可在150-250V电压下可靠运行.
7. CPU/外部控制信号/高压直流,绝缘隔离,安全可靠;
8. 多达6个隔离有源控制输入端口,无需外部电源;灵活的运行控制方式;
9. 多达16个段速,各段速的加减速时间0.05-99.99秒分别/独立可调; 各段速的频率分别/独立可调;
10. 可接0-10V / 4-20mA模拟信号 / 电位器调速;
11. 可靠的前端抗雷电/防干扰处理;表面三防处理;防开机冲击处理;
12. 用户可设置的参数保存在CPU内部, 参数保密可靠;
13. 直流制动功能, 制动时间与力度可调; 反转禁止功能; 可选配防堵转功能; 电机堵转时停机并告警;
14. 可配置冷却风扇,根据当前温度控制风扇运行,延长风扇寿命; 可配置温度传感器,实现过热保护/控制风扇运行;
15. 工业级的高速专用CPU,无晶振/无复位电路运行,降低成本,同时提高抗干扰能力; 无需拆卸芯片,即可下载/升级程序功能;
16. 驱动电路配有过流/短路保护功能;IGBT管有10uS的短路承受能力(10uS短路不损坏);
17. 内置多组用户可调用的默认参数; 调出默认参数后,用户仍可更改; 内置终端用户不可更改的出厂时期信息;
18. 板载2个电源指示灯;完整的出错提示信息,方便排查故障;
19. 可选配的数字操作面板:
A. 内置工业级专用CPU; 无需拆卸芯片, 即可下载/升级程序功能; CPU无晶振/无复位电路运行,降低成本,同时提高抗干扰能力;
B. 操作面板与变频器之间以串行电流信号方式通讯,连接线可延长至5米; 操作面板可选配电位器;操作面板可带电热插拔;
C. 小巧而美观大方, 尺寸:73 x 35 x 30 mm
D. 操作面板可显示:目标频率/实际输出频率/当前段速号/输入电压/输出电流/温度/输入端口状态/当前加减速时间…
E. 可用做变频器参数拷贝器/参数保存器;
LK400A 技术方案即将公开发布!你可以无限量生产了....
有意生产LK400A 方案的朋友,可在WWW.LKMCU.COM上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网友P:
LK400A 变频器技术方案公开发布啦 WWW.LKMCU.COM
LK400A 技术方案公开发布啦,您可以无限量生产....
联系我们 0571-81959001 88009378

网友Q(2009-09-28):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SIKES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主要产品有:
1. 制动单元;通用回馈单元;
2.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滤波器;
3.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交/直流电抗器;
4.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5. 波纹电阻、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产品面向国内外,主要提供给各个品牌的变频器代理商,自动化工程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成套设备配套厂商等;
配套品牌:西门子、LG、富士、ABB、施耐德、西威、爱默生、欧姆龙、安川、三菱、日立等变频器。

公 司:深圳市西凯士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韦生
手 机:13554955169
商务 QQ:910605971
E—Mail:910605971@qq.com

网友R(2010-05-15):
200左右 我这边有 QQ:992060880

网友S:
你们说的是变频器不?烦你们搞价格战,拿个垃圾变频器来说事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