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1N与电脑25针打印机接口能通讯吗!?

楼主(2006-12-20):
请教三菱FX1N与电脑25针的打印机接口是否能通讯!有连接图的跪求!谢谢!本人更换了一块INTEL原厂的主板没了COM口,只有25针的打印机口,所以没办法和PLC联系了!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普通的计算机一般都配有并行接口(就是通常用的打印机接口),它是通过25芯的D型接头连接打印机与计算机的,计算机的并行接口不仅可以向打印机发送数据,还可以从打印机接收数据(打印的工作状态)。因此,利用计算机的并行接口,你可以去控制外部继电器的吸合,从而控制外部设备,同样可以利用它来检测外部设备的状态。不需添加任何硬件。从而使一台普通的计算机具有“PLC”的开关量的功能。
本文分析的系统,把普通并口实现了一个4输入8输出数字量的功能,切不需任何投资。们先对打印机的并行口做一下细致的分析。配有一个并口的计算机经系统引导后,初始化过程把并行端口配置成LPT1, 这个端口又分配了数据地址378H, 状态地址379H。其中378H端口做输出端口,379H端口做输入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