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XP出现CDMAPI32.DLL错误

楼主(2006-12-20):
我是一个刚刚接触CXP的新手,安装了CXP3.0后,安装CXPSERVER老是出现错误。运行CXP总是出现没有找到cdmapi32.dll。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07-12-28):
正确的安装方法:1。安装完CX-P后,提示安装CS-S时,安装路径直接选在硬盘根目录下(例如c: d:  e:  ),不可再有文件夹
2。提示选择选项时,什么都不选,点击安装即可。。

网友B:
现在用5.1 6.1 7.0的了

网友C(2008-12-30):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5.1 6.1 7.0的了

现在用8.0的了

网友D:
    现在用8.0的了

网友E(2009-02-21):
能上个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