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有关MITSUBIHI-F940(320*240)的问题?TKS!!

楼主(2006-12-20):
各位大师: 请问在MITSUBISHI GOT F940(320*240)中,
         怎么样在一个画面里加密码保护啊?我按照A970的做法不能用.
     TKS!!!

网友A:
 编程软件中设安全密码就好了

网友B:
裡面有個系統設定,選取安全等級。再設定這個畫面的密碼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的指点,我也是这样设置的,但是把画面上传到GOT 里的时候,就会出现整个屏幕没有显示,只有背光灯亮着,灰色的一片,看不到自己上传的画面了,不知道W H Y  ???

网友C:
这个触摸屏一开机显示的是共通画面,你要是这画面里没有东西肯定是白的。

楼主:
   我再说明一下的是:我在上传了界面后,是可以看到画面的,但是我输入密码后,就弹不出了下一个画面了,我用A970的界面就可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肯请各位大师指点谜精,TKS!!!

网友D:
請問 最高位為正負位,"正負位"甚麼意思????

楼主:
你好,楼上的,我不明白你说的是啥意思啊?可否讲清楚啊.

楼主(2008-05-17):
现在三菱GX8.48 PLC 软件,不知道哪儿可以下载?

网友E:
孔彬,940的密码保护要在PLC中写程序,与970的界面不同,哈哈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请问你是--?这个问题我已经搞好了,现在你在哪儿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