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谁有西门子PLC与PLC只间通讯示例程序

楼主(2006-12-21):
谁有西门子PLC与PLC只间通讯示例程序?

网友A:
这个问题的面太广了
建议买一本 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 看看,分上下两册

网友B:
我这边有224XP与224的例程,不知道可否!ligy@sheagle.com.cn

网友C:
能不能给我一份qwer8210@163.com

网友D:
我在北京四通工控技术有限公司的网站BBS上看见了一篇文档,可下载,是两个PLC之间用以太网做的通讯,非常详细!

网友E:
西门子PLC与PLC之间通讯,最简单的方法是把两个PLC通过485线连接,然后通过NETR/NETW命令就可以进行通讯。
我曾经用过一次,两套设备用两套PLC,当一套设备满负荷运行仍不能满足恒压供水条件时,通过通讯可以延时启动另一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