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关于安川伺服控制器

楼主(2006-12-21):
听说交流安川伺服箱维修时用专用设备读出错误代码,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请您告诉是咋回事?

网友A:
这是怎么回事?详细说说,小鬼子的东西应该是不错的,为什么一定要到维修时才能用专用设备读错误码?!不够方便嘛!

网友B:
我估计楼主说的是安川SIGMA-I型的伺服,因为没有LED显示,因此一旦伺服报警,就需要用手持操作器来读取。
而现在主流销售的安川伺服如SIGMA-II型,面板上自带了LED显示,可以直观的读出来。

网友A:
楼上的对安川颇为熟悉啊!

网友C(2007-08-21):
请问安川伺服的PLC控制可以用PC机控制代替么?
我所知道的PC机通讯控制安川伺服只能点动。

网友A:
PC配运控卡。

网友D(2010-03-02):
您好! 有机会请教请教…… QQ504554041新学员

网友D:
请教! PC与安川伺服控制器通讯连接伺服电机 不知能否做位置控制这方面的模拟呢?

网友E:
好象还有专用的单片机控制器.我们就是用这种控制器在商标印刷机器上面.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