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设备放假停电后上电易坏?

楼主(2006-12-21):
制造设备放假停电后上电易坏?

网友A:
有这个说法.有的在天气突然变化的时候也容易坏

网友B:
我们有几台设备就是放假也送电,不然就坏。

网友C:
为什么 时间长了不用
就容易坏啊

网友D:
应该是受潮和灰尘的原因

网友E:
我们纺织的的确容易坏,主要是环境潮湿原因。

网友F:
深有同感

网友G:
是的,长时不用的话可能受潮

网友E:
放假回来拿个热吹风机猛吹,呵呵

网友H:
那只能是说你们设备工作环境太潮湿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一般电气配件时间长点不用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I:
估计是你的设备的存储器的电池有问题

网友J:
应该是受潮气的影响,

网友K:
成套的生产线长时间不用有这种情况,单台设备如果停放环境好,因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L:
碰过,修了2个PLC,奖了几百元.

网友M:
放假不支持停电.但支持停电检修.

网友N:
一般是因为长时间不用的话,受到车间里环境以及天气的影响,会造成电器设备的绝缘度降低,所以再上电的时候容易出问题~

网友O:
如果是自控设备,长时间不开的话,PLC必须保持通电,以防电池电量耗尽.丢失程序

网友B:
PLC、及伺服系统在夏天(特别是伏天)如果断电在送电之前,一定要用电吹风吹一定的时间,不然很可能坏,我们的设备平时工作时都得用灯泡烤,如果不烤PLC几天就坏。过了夏天要好一点。不过也不能断电。

网友P:
工作环境在电机等电器设备停电停止运行其间,存在侵蚀、危害,造成假日过后通电启动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