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IX中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6-12-21):
我有个关于IFIX的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就是我在画面中加了一个定时器控件,我想用它的TimerEnabled属性来控制它,例如:Time13.TimerEnabled = False,但现在却控制不了。还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Time13.TimerEnabled = False可以停止运行时间,但是Time13.TimerEnabled = TRUE 却不能重新开始?

网友B:
不知道!
不过可以看看有没有stop或者start的method

网友C:
你还在为如何在上位软件里实现定时,脉冲计数而烦恼?
使用函数?编写脚本语句?
不熟悉编程的工程师看过来,
不用编程只需要点点鼠标配置相应参数就可以轻松实现定时,脉冲计数了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68504

网友D:
在配置的时候设置它的Time13.TimerEnabled = False 在启动的时候设置为TimerEnabled = RUE并且调用Time13.starttimer,停止的时候Time13.TimerEnabled = False 调用Time13.stoptimer方法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