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27kw电加热器电缆选择

楼主(2006-12-21):
小弟这有一27kw的的电阻丝加热器,三相380v供电,电阻丝三角形,距离控制箱30米,请问选择多粗的导线合适,6个平方的是不有点小,实在不晓得怎么计算,望各位大侠帮忙.谢过!

网友A:
P=√3U线I线COSΦ

网友:
40余A电流,6平方铜线可以.

网友B:
建议使用16的线,
1:长度不是很短.
2;加热器多少肯定会对环境温度有影响!
3:现在的线材质量让人不放心.
4:帮老板省钱.他是不会奖励你的.但是如果出问题了,你是*****会

楼主:
谢谢上面三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