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电机星三角启动空气开关居然会跳闸!什么原因!

楼主(2006-12-21):
大家好!!
我们厂前不久出了台设备,18.5KW的风机用星三角启动,居然50A的空气开关会跳闸,不过不是一直跳,这种情况是偶然会出现!!我听风机的响声也不太正常,和45KW电机相比,有一种啸叫声!!
不知道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大家帮忙指点指点!
星三角是绝对没有接错的!电压也没有太大偏差!就是风机有异响,凭大家的经验还会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查一下电流数值,是不是超载了!或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B:
电机有问题了吧?

网友C:
下面引用由SUSHI在 2006-12-21 9:19:00 发表的内容:
  查一下电流数值,是不是超载了!或是电机有问题。
--------------------------------------------------------------------------------------------
同意

网友D:
风机是一种难启动的设备,启动时间长,启动电流大,启动时易跳闸;风机高速运转,对动、静平衡要求高。应用中进、出风口的管路设计都影响风机的负载。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开关选小了,空开的选择一般不做过载保护,只做短路保护,应选80A以上的。二是机械问题,噪音是风叶不平衡造成的,有超负荷的可能。三是风管路设计,进风口阻力小、出风口阻力大电机必然超负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通过计算我也反映了空开选小了,但是主管厂长不认同!
确实是进风管不是中进是侧进的!
楼上的果然是行家啊,佩服!!

网友E:
是啊,行家还是行家,关闭进风口,降压启动,选100A空开。

网友F:
空开小了

网友G(2007-08-02):
很明显空开小了

网友H:
李工确实经验丰富!

网友I:
下面引用由SUSHI在 2006-12-21 9:19:00 发表的内容:
  查一下电流数值,是不是超载了!或是电机有问题。
--------------------------------------------------------------------------------------------

网友J:
还是李纯绪说的对,你多半选错闸,或风扇叶不平横。

网友K(2008-10-03):
一台60KM电机星角起动时总开关跳闸是怎么回事?

网友L:
电机的前或后端盖有磨损,还有可能转子轴磨损使电机的转定子有摩擦,这很容易烧坏电机

网友M:
2006-12-21 8:55:00 提出问题2008年回答有问题

网友N:
检查电机的星三角启动时间是否合理或是星三角切换时引起短路。

网友O:
学习了!李工说的很是道理。

网友P(2008-11-26):
空气开关选型是额定电流的1.5-2.5倍,根据负载选择,风泵型负载应该大些,80A的空气开关比较合适。但是这类负载必须加热继电器,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应是额定电流的1.1-1.3之间。

网友Q:
18.5KW 的选63A空开就行,直接启动,就没问题了,63A的空开还是导轨安装,

网友R:
空气开关分为C和D,你选用是D的了吗?

网友S:
只做短路保护,应选80A以上的

网友T(2008-12-26):
空气开关选型是根据额定电流的1.5-2.5倍来选的,风机,泵机是二次方负载,适当放大些,80A以上吧 ,这类负载必须加热继电器,整定值在1.1-1.3之间。

网友U:
只做短路保护,应选80A以上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D:
风机是一种难启动的设备,启动时间长,启动电流大,启动时易跳闸;风机高速运转,对动、静平衡要求高。应用中进、出风口的管路设计都影响风机的负载。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开关选小了,空开的选择一般不做过载保护,只做短路保护,应选80A以上的。二是机械问题,噪音是风叶不平衡造成的,有超负荷的可能。三是风管路设计,进风口阻力小、出风口阻力大电机必然超负荷。

佩服,行家,分析的就是在理

网友W:
按照这样的配备该行的,你查查机械的问题

网友X:
我说几句,空开不小,是你风机的问题,加大了负载,所以空开跳闸,显得空开就小了.

既然没有那么大的风管,何必要那么大的风机.

你只是解决了空开跳闸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风机的异常响声.

网友Y(2009-01-26):
我认为空开50的够用,我厂的风机都是这样选的不见有问题

网友Z:
空开应该够了,看风机有问题没,启动时间加点,或启动时先关上风门.

网友AA:
18.5KW的风机虽然用星三角启动,但转换时的突入电流与直接启动是一样的,且风机是一种难启动的设备,很大的突入电流、启动时间长,对于50A的空气开关是很困难的事,选大点的吧。

网友AB(2009-02-28):
1.关闭风机回风。2.检查风叶上是否有异物造成动平衡不好。

网友AC:
引用 网友P:
空气开关选型是额定电流的1.5-2.5倍,根据负载选择,风泵型负载应该大些,80A的空气开关比较合适。但是这类负载必须加热继电器,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应是额定电流的1.1-1.3之间。

网友AD:
问题应该就出在风机上

网友AE:
如果有异响先查风机,查一下实际电流就知是不是空开的问题,我遇到这样一问题63A空开带一22KW 风机正常运转中经常跳,查一下实际电流只有35A,只能说空开质量有问题。

网友AF:
15楼 检查电机的星三角启动时间是否合理或是星三角切换时引起短路。

网友AG:
另外,建议检查一下,所有接触器的三个相触点是否有阻值、接触不良等情况,也可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我遇到过55KW的空压机电机,因触点有灼伤,有时接触不良而引起跳闸情况。

网友AH:
按照正常的计算,50A够用了,楼主也说是偶尔跳,这说明有瞬时高电流冲击,建议先监视一下电流,不行的话只能再换大的空开了,但是这样会出现烧毁电机的可能!

网友AI(2009-04-09):
呵呵,我也是这个问题了,前些日子找不到原因,现在解决了。我是37KW的电机,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带热过载继电器。当时用的是80A的断路器。偶尔会出现转换的时候跳闸现象。后来更换成100A的就ok 了。当然再大点也是可以滴。

网友AJ:
你的风机装有风门吗?在启动时是否把风机风门关掉了,装一台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它能够把出现的一切故障能够显示出了来。

网友AB(2009-05-19):
在启动时是否把风机风门关掉了,轻载启动,空开选型没问题。检查线路,可能哟问题。

网友AK:
18.5KW的风机用星三角启动,启动电流为1/3的直接启动电流,约为80A..50A的C型空开(dz)最小瞬时脱扣电流250A,,是大于2*80A的。空开没问题,看电机负荷。

网友AL:
这种东西的质量是参差不齐呀!

网友AM:
建议使用D型63A的品牌空开。

网友AN(2009-09-01):
这种情况我认为具有机遇行,是星角启动的一个弊端。即使换上100A空开也会因为短路跳闸。在切换的瞬间应该是行点接触器先断开,如果没断开就转化就会出现短路。问题就在于控制星点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常闭)由角形接触器来控制,假如这台接触器由于设计或制作问题出现了主触电闭合瞬间而常闭点没断开的情况就会出现短路,跳闸

今天两台132kw空压机都是星角启动(新机),就有一台出现这种情况630A断路器3倍整定值都跳闸咋整都不行,我怀疑就是这个原因,随后在切换时加了个一秒的延时,(保证星点接触器断开在切换)问题解决

网友I:
空开小了。我37KW的选择用150A的.以前用100A的也这样。

网友AO(2010-03-05):
14楼,不管那年回答关键在于交流,不是吗!

网友AP:
这个最好是自己计算好,不要去听那些,坚持自己的意见,不然要走很多冤枉路的额

网友AQ:
应该是空开选小了我们也有一台18.5KW的风机用的是DZ系列的63A的没有跳过闸

网友AR:
俺用D型60A的一直很好 还是直接启动

网友AS:
“空开的选择一般不做过载保护,只做短路保护”----那么一般风机的过载保护是用什么方式?用热继电器么?如果是热继电器保护过载,那按照什么原则队热继电器整定动作值?请各位明工指教

网友AT(2010-04-13):
引用 网友D:
风机是一种难启动的设备,启动时间长,启动电流大,启动时易跳闸;风机高速运转,对动、静平衡要求高。应用中进、出风口的管路设计都影响风机的负载。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开关选小了,空开的选择一般不做过载保护,只做短路保护,应选80A以上的。二是机械问题,噪音是风叶不平衡造成的,有超负荷的可能。三是风管路设计,进风口阻力小、出风口阻力大电机必然超负荷。

有理

网友AU:
引用 网友P:
空气开关选型是额定电流的1.5-2.5倍,根据负载选择,风泵型负载应该大些,80A的空气开关比较合适。但是这类负载最好加热继电器,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应是额定电流的1.1-1.3之间。 我比较赞同这种说法。

同时在18.5KW的风机用星三角启动时,额定大概35A吧,正常1路三角满载运行电流大约35A,在启动到额定转速前1路Y的接法,正常1路Y满载运行电流大约12A,,所以启动过程中启动电流大约是30A——60A,和电机的级数以及电机的负荷有关,安妮所说,你的电机启动电流应该就是刚好50左右,我估计你的电机是二级电机吧。风机有异响可能是转子不平衡或轴承响。这样的话你的空开应该换大点63A或80A都是可以的。不错一般空开不做过流保护,只做短路保护,最好加安一个热继保护。

网友AV:
前几天画了张图纸 师傅让我把110KW的电机 直接起动 我当时有点懵 110的都可以直接起动? 选的是250A的空开

网友AW(2010-09-06):
18.5KW的电机带动玉米粉碎机用星三角启动,在转换时接触器吸不住是怎么回事。

网友AX(2011-07-06):
引用 网友AW:
关于18.5KW的电机带动玉米粉碎机用星三角启动,在转换时接触器吸不住是怎么回事。

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