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e PLC与笔记本电脑相连应该用什么?

楼主(2006-12-21):
cpm2ae PLC查本网站,得知可用CPM1-CIF01,CQM1-CIF01,CQM1-CIF02进行联接,请问它们都有什么区别?哪种性架比好。

网友A:
CQM1-CIF02更好一些

网友B:
你的PLC 是否具备RS232通信端口,如果有的话,自己焊接一根线就可以用,大约需要十元钱左右。

网友C(2007-03-11):
前些天我花170元/条的价格买了24条线回来,说是国产的,感觉没什么东西还这么贵,对方说有芯片的,我不信就拆开一条来研究,结果如下:
我前些天解剖过的CIF02的数据电缆:
1.根本就没有芯片之说.
2.20针一端被做线者用特殊的胶封死,用高温只能脆化掉,这是做线的人为了保密.
3.线的接线如下:
9针头的2-------20针的4
9针头的3-------20针的10
9针头的5-------20针的8
20针头的5--20针的7短接
20针头的8--20针的16短接
20针头的10--20针的15短接

这就是他们告诉我说的有芯片的电缆!还170大元呢!

网友D(2007-06-07):
冤枉不。楼上的。

网友E(2007-07-17):
我要积分.

网友F:
西门子的线真有芯片也才50块一条

网友G:
看你是要做编程还是做上位监控了.

网友G:
2AE只能用CQM1系列的连接线,它没有RS232口,只有外围端口.

网友H:
有没有  40点 的 232口 的omron的主机啊???

网友I:
最好用CPM1-CIF01通讯模块;
模块上有RS232口,可直接与电脑或触摸屏通讯;

网友J(2012-11-21):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的线真有芯片也才50块一条

真的?还是现在西门子的线就这个价。我两年前买的200USB接口的线,山寨的都要130。2000年左右一条货真价实的线960,我公司买过,所以当时花130买了一条山寨的我还暗自庆幸。